[主板&显卡]
七彩虹AMD770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2-01-13):
一片七彩虹AMD770主板 只能用PS/2键盘口 ,如果同时插上键盘鼠标那么键盘鼠标上的指示灯就只有一点电亮 ,感觉故障有点奇怪,不管了,先测试电源阻值400多欧姆,信号线阻值600多欧姆,一切正常,排容是没有的,I/O芯片坏了?不可能,插口坏了?也不可能。上电测试吧,这一测试就查出问题来了,供电只有2.5v,跑线跑到0欧姆电阻的一端是2.5V,另一端是4.95V ,不用测试了,应该是0欧姆的电阻变阻值了,断电在路测试此0欧姆保险变为100多欧姆的电阻,更换后上电一切正常

网友:
虽然是小故障,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A:
分析得很清楚,理论和实践都做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得很清楚,理论和实践都做得很好

谢谢了,大哥。

网友:
图片不是很清晰最好能标一下

网友:
很简单嘛,一个保险变值了。

网友B:
这也行啊,新人吧?

网友C:
何以判断IO不可能坏 新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行啊,新人吧?

是的,我是新人,多多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何以判断IO不可能坏 新手不懂

你抓住一个关键点就是,电源也拉下去了。

网友:
好帖子,对我们初学者,有帮助

网友D:
那天也修了片同时插键鼠时 键盘失灵的板,直接把键鼠座后面的排容摘掉后就OK,没用万用表,在机箱里就把它给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天也修了片同时插键鼠时 键盘失灵的板,直接把键鼠座后面的排容摘掉后就OK,没用万用表,在机箱里就把它给 ...

运气好呀,大哥。

网友E:
供电不正常造成的,  早早就去测量阿。   阻值一打如果正常就去看看
PS/2的供电是正常。这种0欧姆的电阻很容易开路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供电不正常造成的,  早早就去测量阿。   阻值一打如果正常就去看看
PS/2的供电是正常。这种0欧姆的电阻很 ...

没有开路,只是阻值变大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开路,只是阻值变大了而已。

组织变大就算开路乐。

网友G:
那些保险电阻很容易变质的

网友:
保险电阻坏的很多。

网友:
呵呵,楼主挺细心的哈!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问题虽然小,不过思路清晰,值得借鉴。

网友H(2012-02-15):
引用 网友F:
简单问题,不值得一提。

那你是多高的高手呢 ? 人写出来 给新人 做个参考 你还不值的一提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你是多高的高手呢 ? 人写出来 给新人 做个参考 你还不值的一提

客气话嘛,老大你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I:
原来是阻值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原来是阻值变大了。

是的,很简单的。

网友(2012-06-03):
引用 网友G:
那些保险电阻很容易变质的

是的,常常碰到

网友:
我怎么没有看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