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挚G41

楼主(2012-01-13):
华挚G41主板,集成显卡显示正常插上独立显卡不跑吗

网友(点评):
独显要是没有问题 看一下pcie的工作条件 重点数据线

网友:
要进BIOS关闭集成显卡,驱动要缷掉,

网友:
是不跑还是跑停呢?

网友:
不跑点不亮显示器

网友:
进BIOS关掉集显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一下显卡的供电对不对?

网友:
先 CMOS放电再说! 插了显卡测下待机电压和显卡那边电压!

网友:
测下PCI-E槽供电时钟是否正常          显卡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
显卡正常的我换过,BIOS重刷过,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在BIOS关下试试不好使的话找一个pci的显卡插上看好不好使

网友:
呵呵,还是先换个显卡试试吧,再不然关独显,再不然可能就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