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1小问题的艰辛维修过程!!

楼主(2012-01-13):
接了台CQ61,同行拿来的,说在其他家看过,说屏幕坏了。。 我上电,电流跑的很好,电流在1.33的时候,可以看到屏幕有显示,但背光灯没亮。。就对同行说,屏幕可能没问题。 我打开看下。。 就打发他走掉了。。。剩下的过程很顺利。。 拆机, 发现屏是LED的。升压电路在屏电路板上。 测主供电OK。 测EN信号OK。 测ADJ信号为0V。测对地值发现短路了。。看图知道这个亮度调节信号是EC发出的。 拔了连接的两个电容还短。。这肯定是EC那边出问题了,因为屏隐约能显示,我就没想其他的。 用小刀砍了连接ADJ的线, 不短了。。 然后把ADJ和EN连在一起。。 上电,屏幕显示了。。 背光也有了。。 小乐了下。。 但新的问题,新的烦恼出来了。。。  开机屏幕显示,但一直卡在开机LOGO,不动了。。。。 当时没想太多。。 刷了个BIOS。。 这个机器的BIOS就在托盘下面,刷完,老样子。。。心凉了。。。  按照老规矩。。  卡LOGO 最小系统法,拆读卡器, 刷BIOS  换EC 换南桥。。  手里当时没EC 更换,  南桥比较多,IBM的南桥。。  随手一个IBM上去。。 哈哈 奇迹出来了。。。 开机不卡LOGO了。。  出现了  按F10 进BIOS设置了。。  进BIOS一切OK。。  高兴啊。。 马上装上硬盘看能不能进系统,又让我心凉的事发生了。。。 装硬盘又卡在LOGO过后那黑屏时一个光标处。。。  以为是系统坏了。。 就插U盘进去引导。。 插了U盘一样卡。。 心想,南桥坏的? 没做好???  我的BGA机器是基地的。 做南桥还没出过问题呢。。。 还是有点自信的。。那是哪里的问题呢。。现在冷静下来了。。 开始从头到尾顺顺过程了。。 发现从一开始我就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EC内部的 ADJ 是短路的。。。 代表EC 肯定有问题了。。。  定了几片EC 回来。。 第二天一大早收到了。。表扬下顺风。 速度就是快。。 马上换上去,拆掉原来的EC ,ADJ就不短了。。  换上新的EC后,上电 亮机。 还是老问题。。  这时候没犯毛病了。。 想到ADJ还在跟EN短接着呢。 短掉他们的连接。 补好刚砍断的ADJ连接线。。  上电,亮机。进系统。。  到此,问题排除了。。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 ADJ短路引起屏幕不显示的小问题,被我折腾了一圈!!!  附上  CQ61  OP6  的 图纸   BIOS   点位图。。

网友:
CQ61 NV独立显卡   板号是:daoop6mb6do   pcb   op6  mb     rev:d

网友:
鼓励下吧  加油

网友:
LZ很认真 还好一路上很顺利 维修每一步都胆大心细直到成功

网友:
  很好的警示. 再简单都应该按基本步骤来而不是习惯
   LZ图有点贵

网友:
真的是挺复杂的,

网友:
楼主的弯路是走了,但让我们以后少走了弯路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赞一个。。你的弯路就会成为我们的直路

网友:
看不懂你讲什么???????ADJ一会是EC短。。。。。。。一会是没有断开。。。。

网友:
学习了。。以后少走弯路。。。先把坏的换掉再说。。

网友:
以前也修到过一个   就直接把屏供电连一起效果也不错!!

网友:
呵呵  受教 了     EC 必换

网友:
鼓励下,做维修有时候弄得头疼都修不好,放2天再修就好了。

网友:
真是通病呀,也遇到 一台

网友:
断开ADJ  直接飞个3V过去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换了EC后,EN和ADJ连在一起应该不影响到档LOGO的啊

网友:
这问题修过。。

网友:
顶一个。。。虽然绕了一圈,细心啊。

网友:
楼主修的的确有点乱。直接把屏供电接过去应该就Ok了。高压不亮不是很难的。

网友:
遇到一个 BIOS坏了也是这样

网友:
为楼主坚持不懈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