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CH2开机亮一下黑屏,有嘶嘶声

楼主(2012-01-13):
联想LXM-L17CH2开机亮一下黑屏,有嘶嘶声,黑屏后指示灯还是有信号的状态,灯管测试过正常,高压板看过没有虚焊也没有电容损坏,四个4511量了也是好的,求大侠们指点                     已修复.

网友:
改个新的高压看看

网友:
试了下把线圈附近的四个15J3 KV的电容拆掉后不黑了,嘶嘶声还是有,不过声音没那么响了,手上没有15J3KV,用471K3KV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网友:
外接个高压试下  我遇到过一次是灯管问题  嘶嘶声

网友:
灯管试过好的,拆了两个电容后不黑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换了哪两个电容    故障消失了吗

网友:
声音消失了吗.有机也嘶嘶响  以为是电感呢.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线卷边上的四个15J 3KV的电容不稳定,不上电用表量是好的,现在换了电容已经修复了.用27J 3KV的换上去嘶嘶声很响,原值换就没事

网友:
有的灯管打火就是那样 不过修好就才是王道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