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521S 50M彩屏示波表修主板可以不?

楼主(2012-01-13):
一直想买个便携式的示波设备!想听听论坛上高手意见!!!
ET521S 50M彩屏示波表
产品介绍:
随着测量电路日新月异变化,许多电器,家电,及机电设备采用单片机控制,被测信号频率越来越高,现场维修需要一款携带方便且测试带宽高的手持示波表。ET521S应运而生,顺应潮流!彩屏显示,50M以内波形测试,优良的性价比,使您的选择无怨无悔!
主要特点:
50M数字存储示波表(DSO)
10Hz~156kHz函数信号发生器(DDS)
中文帮助窗口,提示按键功能及测量事项
DSO实现一键式(AUTO)自动测量
存储/读出多达40个DSO波形
产生正弦波、三角波、锯齿波、方波信号,与示波功能同时使用,组成测试系统
320X240带LED背光的3.5吋彩色液晶显示器
内置1600mAh锂充电池组,外配交流供电适配器
应用场合:
适用于家电维修,院校教学,科研实验室,工控检修等领域。
技术参数:
一般特性

显示

320′240点阵式图形彩色LCD

观察区域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ffice:smarttags"78 mmx 58mm

背光

白色

自动关机

10分钟

电力不足提示

prefix = v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vml"

充电时间

大于4小时

使用时间

约3小时

存储能力

40组波形记录

使用环境

0°C~+40°C;<75%RH

存放条件

-10°C~ +60°C; <90%RH

外形尺寸

186mm′86 mm′32mm

重量

约490g(不含其它附件)

电池

内置1600mAh锂电池组,

电源适配器

110V~250V,6V/1A,保护型开关电源

示波表特性

模拟带宽

DC ~ 50MHz探头X10DC~6MHz探头X1(3db带宽,正弦波响应)

最大实时采样率

200Msps

垂直分辨率

8 bits

耦合方式

DC/AC

分度

垂直±4 div水平10 div

垂直灵敏度范围

10mV/div ~ 50V/div 1-2-5进制切换

时基范围

5ns/div ~2.5s/div 1-2.5-5进制切换

垂直波幅准确度

±(5%+ 0.1div)

时基准确度

±(0.01% + 0.1div)

自动零点校正

测量模式

常规、单次

触发电平

± 3.8 div (每步0.04div)

单次触发斜率选择

上升沿/下降沿

触发位置调节

± 3.8div (每步0.04div)

自动设置

自动设置时基和垂直幅度

光标测量功能

dV,dt,

自动测量功能

Vp-p、+Vp、-Vp、f、T

自动测量精度

±(5%+ 0.1div)

波形内插

(sinx)/x

仪表成套:
ET521S主机一台、521S示波探头一根、信号输出线一根、电源适配器一个、牛津包一个、产品手册一本(内含产品保修条例、用户回执)

网友:
不建议,还是买个台式的比较实在,做维修的又不是把示波器带出去用

网友A:
我只是问下这个性能修主板可以不?我这里桌子都放满东西了,台机不太方便放了~所以就想搞个便携的

网友:
没用破东西

网友:
50m,不够用,最少100m。修主板用不着,修笔记本得买个

网友:
这个没用过,修笔记本应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问下这个性能修主板可以不?我这里桌子都放满东西了,台机不太方便放了~所以就想搞个便携的

1K多的表当然可以啦,就是不知道一不小心一个高电压会不会给搞挂了,不经用。

网友:
50M太低了一点。现在觉得400MHZ才适用。我现在用的还是100MHZ的。

网友:
50M的不行,起码要100M的

网友:
这么强的东东?~~~好不好用啊大家介绍下

网友:
我也是考虑用来修本本用的,希望能得到使用过这个示波表的人发表下意见

网友(2025-08-08):
这个价格你还不如买个600多块钱的平板示波器,比这个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