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显示CPU风扇报错。求解决

楼主(2012-01-13):
接了一台联想一体机。拿来电流过大。拆下看被雷击。拆掉网卡后正常。原装CPU坏,换了CPU显示了。可是显示CPU风扇报错,下一步就关电了。可进入BIOS画面。一切正常。不掉电。可是在BIOS里看不到风扇的转速。BIOS里显示CPU fan 0.只看到系统风扇也就是显卡风扇的转速。求解决。

网友:
按esc可以进系统的 你试试

网友:
哦。问题是没硬盘。我想装个系统

网友:
在BIOS里面把检测风扇的关了

网友:
会不会是io的问题哪,,

网友:
一体机子,我还是头一次,看在这里讨论。现在怎么样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