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1-13):
今天店里的一台联想机器换主板的,装上去接了外接电源正常就装机了 ,好了之后又用它自己的电池试了下,竟然花屏,然后用外接电源又是好的,诶 师傅还在查原因呢

网友:
是不是 客户本开的主板就是好的  就是主板多分问题

网友:
学习了    这个值得我们学习 注意

网友:
那就是电池坏了哇 输入电压有问题

网友:
我上次遇了个长电池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