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TM220M1-L01 白屏彩竖线

楼主(2012-01-13):
三星LTM220M1-L01 白屏彩竖线,屏电压正常,请问怎样搞,谢谢。如图下 (前提驱动板、电源正常的)

网友:
这种现象是屏坏了。

网友:
点一下看是不是屏坏了呢

网友:
  屏上各个电压都正常不.VGON VGOFF...这些..

=====================
这型号的屏 有点类似那个LG的WX3 WX4那些"闪屏门"的屏.生产工艺都是采用的XX工艺..屏上电压都正常..但就是花屏.或者能显示部分图像.

网友:
这种情况屏坏的比较多。

网友:
这种屏通病都是屏的是

网友:
点屏确定 故障

网友:
屏的问题比较打,屏芯片可能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坏了。点一样屏证实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大哥,还能修好吗?

有修好的可能!

网友:
貌似屏的模组坏了   找厂家加钱返修吧      售后有这项业务 加钱能给修

网友:
用点屏套件点一下,如果还是这样,就是屏本身电路的问题了,修复几率就小很多,换换屏的主控芯片!不行只好放弃!

网友:
屏或者屏线。。

网友:
屏坏可能性很大

网友:
换过屏线  驱动板  剩下就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屏,应该是屏坏了。。。。后来没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