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10005V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2-01-13):
客户一台HPdv1000笔记本,经过检测发现5V转5VSB的转换电压没有出。
电脑能够正常开机,CPU风扇不转丶usb上没有供电。
转换管型号:4812 bd5n18  3脚连接USB主供电  4-8为5v
有没有修过这块板的丶知不知道这个管该用哪个代换丶
或者还应该在查一下那?有这个管的电路图更好

网友:
自己的问题自己来解决丶
问题已经解决了手中没有4812经过查电路图直接给4812的3脚一个5V的供电使其在待机下产生5VSUG。
USB触控板都能正常使用了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