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2vle-rh主板触发的有时正常启动有时直接掉电维修!

楼主(2012-01-13):
技嘉m2vle-rh主板触发的有时正常启动有时直接掉电维修!

看了论坛里面维修没有几个解决的,发现自己也走进盲区。

个人测试   在接上电源 触发肯定没有问题 按住触发脚 关机在开机 就出现掉电, 放一会儿也可以触发  循环这样 感觉那里漏电或者充电不慢,测 5VSB在触发的时候有拉低动作  这里就是盲区 没办法 换掉 主板上面全部6.3V/1000的电容 故障一样 最后量了下 北桥下面2个场管 待机状态下 电压不够 更换以后正常 这里我也说不明白 AMD的修的少 在说我也不是饼哥的学生,只是瞎修。。。!给大家个参考!

触发掉电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7172-1.html

网友:
两个是啥场管啊,进去发出的是什么电压?正常和不正常的电压分别是多少?提供给我们参考一下吧!

网友:
有技术 瞎修也能修好。至少有思路..我怎么就遇不到..呵呵.

网友:
章总是以无招胜有招啊

网友:
呵呵...
也不算瞎修的!一般哪里不正常,就先动那里!

网友:
楼主是很聪明的。fsb_vtt总线供电或者桥供电造成cpu的供电不正常产生掉电。

网友:
看来 兄弟们很注意我的存在啊!谢谢!有空来我这里泡妞!

网友:
不是饼哥的学生怎么搞个迅雷会员呀。

网友:
这主板就那里的二个MOS管了电容容易坏

网友:
挂着是学员啊,难道是用下载分买的?

网友:
我是修笔记本的!所以不是饼哥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