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测量AD线的不解!

楼主(2012-01-13):
看了很多高手的帖子,里面有说如果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就要考虑AD线。
但是我对AD线还有很多不解,它的原理是什么?都有哪些测量方法(只能用假负载测量吗?)?具体怎么判断是否不良?还有AD线都有哪些分类。
希望有明白的朋友解答一下,谢谢了!
方法

网友:
一个点 连着另一个点 中间就是一条线 这就是AD线
就这样 AD线阻值都一样 PCIAD线 内存AD线 总线AD线

网友:
呵呵。。。。AD线就是地址线和数据线的统称啊楼主。。。用假负载是为了测量起来方便。。除非楼主对主板的线路了如指掌。。不用也行。。

网友A:
来学习的 实在是帮助不上你!

网友:
A是地址线,D是数据线,测量它们的对地值,可以看哪出问题

网友(2012-03-26):
还是不怎么明白

网友:
学习中,我也是新手。

网友(2012-04-29):
连接cpu与桥 桥与pci 内存 等等等的很细的线大多数是ad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