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MPC Transport T2500这个机子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显卡芯片

楼主(2012-01-13):
大家看一下MPC Transport T2500这个机子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显卡芯片,这个机子被别人修得一塌糊涂,是二修机子,拿来我这里的时候上面的显卡芯片型号是G86-703-A2,一试机就显卡报警,一长两短的报警音,我怀疑是不是被别人换错了,从新换了一个G86-703-A2的也不可以,做了几遍还是不可以,还是报警,又换了一个G86-770-A2的显卡上去还是报警。哎无语了,基地的朋友有谁修过这个机子,知不知道上面用的到底是什么型号的显卡芯片,搞得快疯了,大家帮一下忙!!在此先谢过了,基地好心人最多了!!

网友:
一长两短,  应该量一量, 北桥到显卡的32对电容看看, 有木有问题, 电容两边都量一量,

网友:
哎,北桥到显卡的电容都量过了,阻值正常呢,显卡型号不对

网友:
老兄,没有问题啊,阻值都一样没什么异常,此机被别人修过,也不知显卡型号有没有错,还有就是有没有掉件什么的啊

网友:
二修的鸡鸡  能修的几率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