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 SE不跑码

楼主(2012-01-13):
华硕M4N78 SE不跑码上电检测各主供电都有,就CPU供电只有0.98付,正常供电是1.4付,上AMD240的U,有时又正常。开几次可能有一次能开机。就是CPU供电不够照成的,CPU主供电的上管只有1.7几伏,正常的要有2点多付,CPU主供电才正常。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是EPU ASP0903,我没有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查不到VID识别是否正常。求助。

网友:
再仔细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虚焊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电源IC和驱动IC

网友:
没有电源管理芯片的引脚定义啊

网友:
我在找个BIOS 也没找到 郁闷

网友:
查看北桥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自己多看看在说

网友(2012-02-23):
应该干北桥。

网友:
这个毛病没遇见过学习下

网友:
我今天有个板子也是差不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