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老是挡E0

楼主(2012-01-13):
有一台DELL的台式机,在通电时老是挡E0,然后老是报错两声长响,请问那个高手知道

网友:
内存,换内存吧

网友:
内存不兼容。有的主板挑内存十分厉害。

网友:
EO就是档内存,可以用内存灯打打看,有没空焊的。再如果不行,看看内存上的SMB有没闪。

网友:
应该是内存。换条内存看看

网友:
但是我不插内存也是一样的挡E0,两声报错长响

网友:
内存不兼容,把COMS清空试一下

网友:
有报警声,说明到内存了, 一般跑这种代码,又不就是SPD供电木有,还有I2C总线不正常,还是就是上错CPU了.导致跟内存的频率不对.

网友:
同意楼上的,你着个换个条看看,再就测下内存那边供电和阻值!

网友:
EO往内存方面考虑

网友:
查一下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