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66FBL 更换NEC电容

楼主(2012-01-13):
现在小弟本本用适配器就是掉电重启,关于在这问题查了很多资料,最终找到本论坛里有过同样的问题出现过,想请这里所有的大师给我指点下更换NEC电容的具体步骤和经验,拆、焊,方法。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这个很不好换。要不换成6个330的电容也可以
同意楼主:
5.0
WJS5212011
同意楼主:
换6个330的吧

网友:
是的我有换过

网友:
六个三三零的电容,这个挺麻烦的,烙铁功夫要好

网友:
我教你,直接用风枪把电容焊盘上以及主板上的焊锡吹化,吹化以后风枪不要急着拿走,抬高点接着吹,以免温度降下来,这时就用镊子夹着电容对着主板上的焊盘放上去,小心不要放偏了,然后等待自然冷却即可。呵呵这是我今天刚做过的,也是第一次。

网友:
楼主小心啊。。不要温度太高把背面的U座搞虚了。。。

网友:
这个主要就是焊接,其他的,只要有四个CPU座旁边的电容就可以 了,我试过,可以的

网友(2013-08-16):
没什么难度的事情

网友(2013-11-28):
是啊,论坛里也有这样的帖子啊,苏一下吧

网友:
贴片电容焊下不容易啊,如果只有单烙铁的话。。。焊上去还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