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vc89a 故障

楼主(2012-01-13):
我的万用表 vc89a  二极档 短接时,数字有值 有几十,有时换档打回去又变正常 。表笔没问题。我拆了清洁了下刀盘铜处,有1个铜片 掉了,我试接上去,机装好,发现 二极档 数值278 不变, 电阻档 不准了。
请教大家,应该怎么整?

网友:
看下有可能是那个电阻坏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那铜片再放上去一格就行了,现在用除锈剂 清理了,二极档短接正常了。。

网友:
我上次清洗的时候把那个铜片你弄个丢了一个  害的我又买了一个新的    过了一个多礼拜在抽屉的缝里又把那个铜片找到了现在有两个表换着用

网友:
我的表经常要清灰尘,不然二极管档误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