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密码锁问题求助!

楼主(2012-01-13):
今天接到一个DELL的笔记本,在开机的时候提示要求输入密码,屏幕下方显示机器服务号码为DP7Y32X-595b,我试过清除BIOS密码和CMOS密码,硬盘也拆下来了,还是不行,请问这样的问题要怎么办啊!!

网友:
参考此文档:http://wenku.baidu.com/view/fcac09145f0e7cd1842536c5.html
  祝好运~~

网友:
那个网站进去之后,怎么只有一点说明,不太清晰呀!

网友:
不过还是借鉴了—

网友A:
请输入这个密码试试:  v9c26bs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输入这个密码试试:  v9c26bsw

这是啥密码呀,DELL通用的密码么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有密码芯片的,要破解这个才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密码呀,DELL通用的密码么

不是通用密码,是此机的专用密码

网友:
可能需要解密

网友:
换BIOS 和密码芯片不行吗  DELL什么型号的本子

网友:
dell 有密码芯片的

网友:
你的什么机型

网友:
DELL 的一般换IO才行,好像刷BIOS是不行的

网友:
确定服务号码为:#DP7Y32X-595B吗?字母大小写没有错?
如果没错的话密码是:v9c26bsw,记住大小写别搞错了。

网友:
谢谢大家,我知道了!我会尝试一下的!今天下午客户过来!很感谢各位的支持!尤其是whidiy!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