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2300 触发掉电 求解

楼主(2012-01-13):
2300  触发掉电  各电感无短路          开机一瞬间内存桥电感有电压跳变    CPU的就没有
MAX1907换过   另外发现 CPU下管待机有5V控制  不知是不是对的
求高手指教

网友:
开机电流上到多少,是不是少电压或者有什么虚焊,今天我刚修了个T43的  触发掉电,换了待机3.3V电容就好了

网友:
掉电是因为CPU供电没出来

下管5V,应该后级有短,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