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主机 用VGA分离器连两台显示器

楼主(2012-01-13):
两台显示为什么会一直闪啊!
显示器
同意楼主:
1.0
zanghuquan
同意楼主:
这种情况 ,一般分离器或者数据线的原因多一些.

网友:
只接一台不闪接两台闪的话应该是你的分频器坏的!去还一个!
同意楼主:
5.0
mfkplj
同意楼主:

网友:
分频器质量不好,,

网友:
分贫不性了个

网友:
肯定是分线器坏拉

网友:
我觉得也是分配器的问题呵呵

网友:
分频器质量太差了 换个好点的

网友:
两个都闪就是分频器,单个就是显示器。

网友:
分屏器质量不好!性能不稳定,之前搞过!显卡集成的也不太好!

网友:
分频器内部屏蔽不好,属质量问题换一台吧。

网友:
数据线质量不好或者分配器,分配器要选高端的,

网友:
分频器质量不好,或者信号线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