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基AL1714一闪而过和图像泛白(高手请进)

楼主(2012-01-13):
前些天接了一台宏基AL1714的显示器是19V供电的。
     显示器问题是开机一闪而过 图像根本看不到。
     这显示器虽然修过几台都是以换高压板解决问题。之前我也在论坛上查过,只见过有人发帖但是一个都没结果。都是一闪而过,是通病来的。
     先上图

         换了新板虽然可以 但是图像泛白 严重慢动作。换有就是对比度我调了 没有用。
                             回帖的 不要在说 用通用板点一下屏啊  换个高压试试看啊   我也想点屏啊  但是他的是双排线  你叫我这么点屏啊
                 请高手帮我看看 !!!

网友:
我在说一下  灌水的 到一边去灌  不要在我帖子灌水  我发个帖子不容易。。

网友:
wgq806907211 -10 不要挑战我的耐心

网友:
你把亮度调低点 ,你查一下Adj这个信号有没变化,有跳动查电容。

网友:
可以刷通用板撒

wgq806907211 -10 不要挑战我的耐心

网友:
这种现象很可能是屏有问题,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建议你用通用板测试一下,不要因为你没有双36的驱动板,就扣跟帖的会员积分!
三分手艺要配七分家伙,看样子,还是放弃吧!

网友:
嗯  你说的也对

网友:
我说个故障的原因,有台HP的显示器有亮点,准备做DOA,可是HP不同意。于是要不留痕迹的搞坏它。有难度啊。先用380工业电供电,反复折腾,保护,再开机正常,再保护,再开机正常。郁闷了,用高压板的输出直接接到VGA输入,开始闻到了烧焦的味道,但是还是不出问题,后来把VGA的每根线都接了下高压,然后就出来类似楼主惨白的画面。不过不像楼主的有拖影。这个问题以前论坛有人发过解决方法。问题是在屏幕有一个控制亮度还是什么的电压不稳定,就是这个信号对应的电容漏电导致的。可以搜搜关键字 “拖影”或者“白屏”、“发白”等关键字。类型是已解决的。这个帖子有几年了。楼主看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你先用通用高压板接上试一下

网友:
象这样的故障还有必要试驱动板吗????!!!!图像泛白,有拖影~~~~~~~~明显的屏问题,如果楼主没设备,直接报废得了,免得找累。

不一定是屏的问题,上次我就修过一台纽索的17寸.屏是双50针接口.屏供电3.3V和12V..其中12V有3组,其中一组无电压,是个三极管坏了,用飞线车过去..成功修复

网友:
找一套高压电源一体板   代换一下测试    看屏啊 还是板的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一年还是能修到10台左右的.基本上是一闪就灭...坏最多的是那个Z9600的芯片,也修过一台是坏变压器的..
还有一台是像楼主所说的一样图像泛白,但没有拖尾..正好我这有一台一样的机子,换了MCU就OK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图像泛白不一定是屏的问题,但是拖影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高压板上那个OZ960G怕芯片,上面打快了,没找清楚

网友:
排除排线痒化,就可以刷一下程式了。

网友:
屏的高压开启 低压截止电路没有工作  表现为图像慢动作  三星有一款19寸屏出这样的故障很多 一般故障为玻璃基板断路
你这个 可能是PCB板高压组件没有工作 重点查一下

网友A:
呵呵   我修过  刚开始我也修了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修过  刚开始我也修了很久

意思是你修复了?
说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我们一般维修员能修复这个问题的一般也就是跳个线,解决拖影的问题。但是这个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用通用的板子测试一下吧 判断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修过  刚开始我也修了很久

   电流不够  我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