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少见现象

楼主(2012-01-13):
GA-MA770-DS3P这块主板,是AMD的,开始描述:故障不开机,待机0.13V,很显然待机电压不对,开机排阵5V正常,没有待机肯定不开机,这个板子不稳定啊,有时候有待机,有时候就没有待机,在有待机的时候,开机一切正常,可以正常点亮。这个疑难杂症在于这里:在没有待机的时候,强加一下电,风扇一转就灭就行,待机灯就亮了,测待机A14是2.5V,开机后一切正常。然后断电,在插上电源,待机就没了,不开机故障又出现了,然后在强加一下电,待机又正常,主板又点亮。。。这故障难修啊。。。。不知道怎么维修,求解,求思路。

网友:
有可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也遇到过这种现像,等到不开机时再测、再修。。。

网友:
没有待机时测一下3.3。没有的话用力压桥测、、应该是桥空焊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漏电,桥的问题可能少

网友:
桥  加焊下在  看看

网友:
先加焊桥,应该桥的问题

网友:
先压一下南桥吧!看看是不是南桥虚焊导致的时有时没有待机电压不稳定,在检测下待机线路,待机电压会给1117一个5V的电压!1117输出3.3V的电压!量下1117的输入端有没有5V电压,在量量有没有输出3.3V的电压!还有CMOS也要跑下线看看正常不。

网友:
没有待机时,供电块上的5V有没有?
以前845板上,遇到过没有5V的,延着5V找电路。
如果有的话,就不好说了。

网友:
桥有问题,先加焊桥。。

网友:
你这个板和我今天休的个板类似,基本都是虚焊,你最主要换32.768和谐振,再把开机针那块元件,IO那边加焊试验下!桥不需要考虑-------------------强加电可以点亮那就说明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