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m 集显 开机第一次10分钟左右掉电再开就5分钟左右掉电 求助!

楼主(2012-01-13):
联想天逸f41m 集显 开机第一次10分钟左右掉电再开就5分钟左右掉电 求助!
最初这机器是没3.3 5v 我换了8734后 就可以正常开机 并进系统 大概15分钟左右掉电了 再继续开5分钟左右掉电 现在不知从何查起 请求帮助!!!

网友:
有装好吗?有测一下温度吗。温度太高也会掉电。要不就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是不好查

网友:
会不会是温度过高  散热问题?

网友:
散热问题可以排除 不是温度问题 现在是拔掉内存就不掉电
好郁闷 inter北桥 难道北桥问题?

网友:
保护电路有问题吧。不好查,你断开哪路保护电路好了,就是哪路保护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您好请问能指点下您说的保护电路断开点是哪吗 我查遍了下边的器件没发现问题件 现在很是郁闷 多谢了

网友:
散热器是不是坏的哦,这机子铜管也坏的。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主供电IC

网友:
谁帮忙看下 多谢 这部分电路是否可以直接短路pq1 让b+有

网友:
查一下温度看看,联想的的机器很多CPU上不打散热膏

网友:
保证散热处理好的情况下再考虑其他方面的原因吧!

网友:
不上cpu 内存 空板加电 也掉电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现在还没搞定,搞定了,给我发个信息,告诉下我怎么搞

网友:
那就有些地方虚焊了 至于什么地方 这个不好说

网友:
查3,5v供电吧 ,上次修的故障就是换待机芯片。

网友:
已经修复,是B+问题 pq2工作不稳定造成的,没找到合适的管子,我采用了飞线,将pr18和pr2连接,考机两天两夜 机器正常。简单说下维修过程,空板掉电 可以肯定的排除热量导致掉电问题。在加电情况下 用示波器测试各个jp 结果都有,但是在掉电瞬间发现3.3 5v丢失。等待30秒以上才出现3.3 5v待机电压。于是分析电路,当测到lm393 第5脚时 发现 电压偏低只有0.24 再测pq2 acoff 无信号 (当有3.3 5v时 lm393 5脚 是7.8v) 于是顺lmg393图纸向上找 找到pr18 另一端 是0v 应该是B+不正常。

网友:
也有一台同样的问题,开机没几分钟就掉电。没查出哪个地方故障。。。

网友:
最小硬件系统法,把该拆的都拆掉测试,主要测试CPU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