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不开机

楼主(2012-01-13):
ACER 4520机器,AMD CPU,独显。裸板待机也为0,开关电压为0,测得板的电压如下图,求维修思路。15V电压不知为什么才12V,PR60阻值正常。PQ15,PQ21在线测量也正常。

补充内容 (2012-1-15 20:48):
该机已修复换了个IO型号是WPC8769LDO,正常待机就是000。开关处电压为3。3V。

网友:
新来的吧 15V是12V是正常的

网友:
待机都为0你应该先查主板上元器件是不是短路了,应该哪里短路了。保护掉了

不知哪里保护了。黑笔接PQ15处时,待机为005,微短。

网友:
先把待机电流修出来,然后再修下一步

顺便说下。这12V是广达里升压电路产生的吧。

网友:
12V是正常的,查待机电路吧

网友:
宏基是参与开机的

网友:
待机电压都没有,怎么去查MAIND 电压了,还是先查3V 5V是否正常

网友:
先查3V/5V供电是否正常,再查KBC。

网友:
先检查 待机 3V 5V 吧

网友:
楼主高手很多,咱就旁观学习了!

网友:
一般直接干MCP67 暂时还没遇到不好的  不要笑话我

网友:
先查待机吧 这里都是12V 开启电压 是不是NVDIA的单桥 ?如果是 先量下有没短路 没有先把桥加焊下 别搞爆了!

网友:
不一定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先修好 待机电流再修其它啦。

网友:
高手多,我就学习了,呵呵

网友:
感谢高手们指点。。新手低调学习

网友:
黑表笔什么不接地啊,接地的话应该就有15V了

网友:
这种机子显卡和北桥问题多,无待机的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