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e笔记本风扇一特殊问题,不解!

楼主(2012-01-13):
如题:有一款此型号本本,开机提示cpu fan error.接着自动关机,当然怀疑是风扇坏掉,换之,结果能正常开机,但好像风扇转动不正常,拷机一小时,用软件检测CPU温度达到85度,关机,发现换上的风扇好像是由于温度太高,导致变形。
刚才小小百度一下,发现有人说这款本本要原装的风扇才可以。不知兄弟们有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请教具体解决方法,谢谢!

补充内容 (2012-1-17 07:29):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
拉个5V过去,让它长转不知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最后换原装风扇

网友(点评):
百度的结果也是这样,说这款机子要原装的才行。

网友:
不是吧!连风扇都挑

网友(点评):
所以不解啊。呵

网友:
风扇有没有坏掉   散热不良。

网友:
换风扇或者换风扇叶

网友:
也许是断线了--------

网友:
原风扇开机即断电,换上新的能正常开机---虽然只在开机时小转一下,但能开机正常进入系统

网友B:
换原装的风扇,然后改为常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原装的风扇,然后改为常转

无此选择常转的选项。

网友:
有可能买到水货风扇了

网友(点评):
已经又换过一新的风扇,问题还是一样,不过这次时刻注意,没让它给烤变形,主要就是没有转动

网友:
有什么高的温度,不掉线,CPU也降频了呀

网友:
风扇上有BIOS芯片,IBM都是有专用的风扇,,

  想改长转的修友,不要有这个想法,会报错的,

网友(点评):
这个很是有可能,正因为有芯片,所以换代用的风扇才导致不转。明天继续研究,非常感谢,可能真要换个原装的了,只是这本也老了点,原装的都不知道哪儿去找

网友:
此问题除了换原装风扇外,还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拉个5V过去,让它长转不知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这个机子不行的。别的品牌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不行的。别的品牌可以。

R61芯片组跟T61一样的吧,风扇控制好像也是同样的,为啥不行啊

网友(点评):
试过就知道了,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