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挂了

楼主(2012-01-13):
客户拿来时是亮屏,确定是显卡问题后,把风险跟客户说了。这个机器风险很大。小弟是个新手第二次弄这种灌黑胶的芯片。显卡倒是换好了。但是郁闷了电流跑0.9A不跑了。查了好久原来北桥炸珠子了。拆北桥这次取北桥掉了好多点。看到这样心都凉了,掉了太多没办法接线。只好换板了。这黑胶真不好。最后只好换板了。想想怕它炸珠子我已经加了两层锡纸。没想到北桥还是炸了。郁闷!

网友:
呵呵 前后都要加铝箔纸 因为北桥 南桥 显存离显卡都很近 很容易爆珠的

网友:
上回有个维客发了一个做BGA的方法,不知道你看了没有,用锡纸沾上海绵再加点水,然后再放在BGA上面,这样爆珠的机会就小多了。

网友:
两层锡纸根本不够啊,来个五层都没事

网友(点评):
论坛上有好像有多好散热好方法,参照下也行啊。

网友:
温度高点 3桥连干算了

网友:
这机器桥和卡离的太近了,很容易爆珠的
可以试下三楼的方法。

网友A:
我修这个直接加热不焊动

网友:
可以取的   注意温度   细心

网友:
贴厚点一般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还要继续努力 我修这个没有掉点 可惜有不亮屏 有光无图像!叹息啊
!!

网友:
都是贴5层  两层不行的

网友:
不行,叫客换板啦

网友:
不好意思!小弟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怎么给你加分

网友:
炸珠真是没办法 温度低了又不行 救高手给个办法

网友:
t61的真让人头疼啊。

网友:
ibm打了胶的,真不好搞,搞不好,就要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这个直接加热不焊动

这个用不久!

网友:
遇到好多!调点,飞线,麻烦死了。。。

网友:
这个机爆珠很正常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是T60,,现在都报费了,,只能换板了

网友(点评):
又是一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