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源12V,有个问题

楼主(2012-01-13):
这个电源看不出是哪代工的,有两个12V,一个12VA,另一个12VB各18A,但12VB只用了4P和软驱接口上了,现在的主板,4P那需要的电流这么大么?如果12VA超过18A,不知是否能从VB中取?把VA和VB短接起来会比较好不?
启动绿线是在另一个立起来的电路板上,还有两个可调电阻,不知何用。

网友:
应该是台达给代工的 做工像!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我以前在厂里呆过   做工相似

网友:
12VA 及 12VB   确认下这两组是否是从同一个焊点出来,再确认下他们的电线是否都是用黄线,
我看图后,猜测A和B 都是12v的吧,可以量一下,估计只是命名不同,我就是常把P3电源的软驱口改成P4电源的cpu供电插头

网友:
论坛里有电路图,相近的 搜一下

网友A:
拆来看了下,12VA和12VB是不同的线
VA是白色的,VB是黄色的,供电接点也不是同一点。以前看长城,航嘉全部是同一点的。

网友:
台达的电源应该是,我也有一个没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来看了下,12VA和12VB是不同的线
VA是白色的,VB是黄色的,供电接点也不是同一点。以前看长城,航嘉全 ...

这样可是货真价实的双路12V啊,不像很多说是双路,其实是一路分出来而已。

网友:
看做工就知道是个好电源。
既然是真双路12V,就不能并联在一起。
要是想分流,就把光驱或者硬盘连到12VB上吧。
大约平衡一下就行了。

网友B:
看电源的标签纸就知道,这肯定是台达的,台达最喜欢把标签写的乱七八糟,而且不标额定功率,只标最大
短接起来,没试过,不过不建议这么做~如果有一路12V出现问题,你整个12V都会有问题

网友:
我正向电源方向发展 虽然看不懂 你以后会懂的 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源的标签纸就知道,这肯定是台达的,台达最喜欢把标签写的乱七八糟,而且不标额定功率,只标最大
短接 ...

貌似人家的最大功率就是兲朝说的额定功率啊,而且据说是在50℃情况下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