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7300GT 玩久了 就会花斑

楼主(2012-01-13):
这个是什么现象呢?虚焊?》

网友:
先考虑下发热问题,然后再考虑虚焊,由浅入深的来

网友:
肯定是虚焊了,用BGA焊即好。

网友:
玩久了才花,应该是散热不良的问题
1、把显卡清下灰、换个好点的风扇 之后不再花的话就到此为止
2、上面仍不能解决才考虑是芯片或显存虚焊了,只能维修

网友:
确定显卡问题花屏就安息吧

网友:
BGA或者显存吧,感觉

网友:
我显示器  电容坏了 现象是 热了才能用 冷天打不开,和你这个相反

网友:
感觉还是重做的好,但也要看看显存是不是三星通病的

网友:
那你显卡散热有问题!

网友:
显存块虚焊,GPU虚焊都有可能。

网友:
一般都是散热和电容损坏导致的吧

网友:
显卡不行就换

网友:
我有几个7300的卡,都坏了,不知能修不?

网友:
7300显卡的通病吧

网友:
虚焊 应该是 可以用风枪加热 判断

网友:
灰尘是电子产品的天敌

网友:
应该先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
做了也用不多久换了好点但换的卡要看新不新哦。

网友:
清一下显卡的灰,把散热搞好试试。如果还是会花,那么显卡挂掉了。还有看看显卡上是否有爆掉的电容。

网友:
拆焊显存简单一些,GPU虚焊的话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