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动PFC电源的电感线圈烧毁!!

楼主(2012-01-13):
如图上所指的线圈,明显烧毁了,不明原因,还有这样的线圈有代换的吗?

补充内容 (2012-1-16 23:10):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06177 看了这个帖子,应该不是随便换上去就能用的

网友:
没什么价值修

网友:
此线圈是220v交流的一个滤波电感吧,估计用导线直通即可。

网友:
数数线圈有几个脚,如果4只脚的连在220V端,随便找个废电源里的换上就行。如果是两只脚的,那得看是用在什么地方的电感,再找相似的替换,能不能成功就说不准了。

网友:
这个电感是交流输入的,从旧电源上拆一下就行,通用,很多杂牌用导线代替了

网友:
这个线圈又不复杂,到维修电机的铺子找相同线径的漆包线自己绕就行了

网友:
随便换 要求不高。

网友:
旧电源上换起走  大不了重伤 要死哪那么容易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就行了

网友:
这电源看上去真恶心,做工太差劲了,如果是自己用的话建议楼主别修了。

网友:
用导线短接就行。

网友:
在其他的源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好少见这个烧掉的

网友:
这是滤波线圈,随便下个装起就可以

网友:
不可随便换,6楼的方法可以.

网友:
要实际测量是否是220V的滤波,如果是,可以直接用导线连,但是不建议,还是从旧电源上拆一个吧

另外,这个电源我感觉挺好啊,为什么这么多人说垃圾呢?
如果是用的全新料,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看到两个4PIN头,感觉,这电源好像是淘宝上那些所谓的大功率出口电源,实际上应该是洋垃圾翻新的~

网友:
能把这个电感都烧坏,估计电路还有大问题

网友:
有PFC电路的电源还是比一般的廉价电源好的,不过烧成这个样子真的好好查一查

网友:
航嘉的? 建议叔叔多少圈 自己绕制

网友:
找一个旧电源 拆一个装上就行了  旧电源遍地都是  电源那么便宜了 修都修不出工资来  卖一个新的也用不了几个铜板

网友:
找个旧的拆了换上应该能好。

网友:
看了这个兄弟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06177,好像是不能随便换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