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怎样正确测量12V和5V输出电压(问题简单没人肯教么)

楼主(2012-01-13):
个人认为液晶电源板在测量各项输出电压时,只要接通200V市电并且电源板正常就可以在各路输出的12V和5V的测量处测试到相应的电压。不知对不对?

另外看到别人说要测到电压必须要在开机后才可以或加上相应的假负载才可以。

请各位指教。

网友:
你那样测到的电压是空载电压,无法反映其带载后的情况。可用废旧电炉丝做两个10欧姆电阻,挂在两路电源上再测。

网友:
再次衷心感谢 aytzh 热心解答。直接用20V左右的灯泡应该也可以吧或相应的成品电阻。

负载电阻是直接并在12V或5V的电容上么?还是要断开相应的通往高压端的线路?

网友:
不用接假负载直接测12v5v即可,待机时测一遍,开起机子再测一遍就可以判断电源有么有问题.

网友:
请LZ明白:
为什么要测量--为了得到测量数据
得到测量数据做什么--为了跟正常的电路测量的数据进行对比
通过两组数据对比和分析,判断电路是否存在故障,故障部位/元件在哪里。
这里的测量包括测电阻,电压,电流,波形等。

网友:
如果简单一点,就用大点的风扇做假负载。

网友:
空载直接测也可以

网友:
也有人用摩托车的灯泡做假负载的,我一般不用假负载

网友:
直接测量就知道大概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