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9CL显示未检测到信号

楼主(2012-01-13):
飞利浦229CL显示未检测到信号。
这个是LED的显示器,第一次修,不知道改测哪里!
请高手指点!
原因是底盘进水造成的!
现在开显示器有显示飞利浦LOGO,。
但是插上VGA线后还是显示未检测到信号!

网友:
VGA接口正常吗

网友:
量RGB..行场啊

网友A:
量RGB..行场
能详细说下都怎么测试吗,正确值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RGB..行场
能详细说下都怎么测试吗,正确值是多少呢

RGB正常都是75左右
行场一般在600左右

网友:
哦,记住了,下次用

网友B:
换一块驱动板试试看呢,确定一下问题

网友:
你量下VGA阻值吧!看看VGA附近有没有烧件!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行 或 场 同步信号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块驱动板试试看呢,确定一下问题

换驱动板?  没法话啊 这个是一体的  。

网友:
查VGA行场信号  重写程序

网友:
换个VGA接口看看,今天我修了一台也是无信号输入,换个VGA接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