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本本有没有升级的必要~

楼主(2012-01-13):
PM965的主板
T5450的CUP
DDR2 667 1G的内存
ATI HD 2400的显卡,自己卸开看了下好像是焊在主板上的。。
120G 5400转的硬盘。。。

运行WIN7慢慢慢。。。。
有没有必要升级下~~~

网友:
升级cpu升级cpu升级cpu升级cpu升级cpu升级cpu升级cpu升级cpu升级cpu

网友:
看你做什么用了,打游戏的话是需要升级下……不是的话也没必要!

网友:
内存必须加!!!

这机器也就加内存一条路了

网友:
升级是肯定可以升的
但是有木有必要 就要看楼主拿JJ来搞什么路了
可以肯定的是楼主的JJ有些年头了,或许可以买台新的更好的

网友:
內存,2G才能用著舒服些,本來應該4G的

网友:
这本也就是换个硬盘升级下内存了,其他的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5400转的硬盘是屏颈,运行WINDOW7最好加根内存。

网友:
WIN7运行流畅的话,要三个G,二个G,升级吧。内存便宜

网友:
谢谢啦~暂时先升级内存吧~1G运行win7我实在受不了了~~~

网友:
大换兵没意义的,加个内存暂时凑合着用用吧

网友:
升级显卡,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