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显示器电源指示灯常亮

楼主(2012-01-13):
接到客户2台唯一显示器·一个电源灯常亮·一个不通电··直接换了2个电源板·问题依旧··电源常亮的我就想到应该是驱动板问题·不出意外·一个不通电的·换了电源板还是一样不通电·直接上头了·那托托的就是驱动板故障了··换了12V 5V电容问题依旧··换了MCU的晶振问题依旧···大家能告诉我除了程序损坏的可能性还能修不?

网友:
补充一下·请问驱动板拉低电源板所有12V 5V电压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这类驱动板怎么修?电源指示灯常亮的那个电压都正常12V 5V都正常·

网友(点评):
先用通用板点一下屏

网友:
那是驱动板有短路的地方。。。楼主打下驱动板接5伏端的对地电阻。。。。

网友:
电源板上面的电源芯片造成的,12V有一个,5V有一个,都是八脚的,你测量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短路了吧

网友:
不要琢磨的太多,驱动板只要供电正常,基本就是程序坏,晶振啊什么的,我修了好几年了,哪东西没坏过

网友:
电源灯常亮 高压检查过了吗  说不定是没高压输出呢  感觉驱动板坏的概率比高压板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