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4870刷死了啊

楼主(2012-01-13):
HD4870发热量大 想刷BIOS来控制温度,刷的时候电脑死机了 ,后来用ATIFLASH双卡刷无果怀疑BIOS芯片刷坏了就买了一个用编程器刷,奇怪了死活刷不进,原来芯片可以读还是写不进 芯片型号是PM25LV010

网友:
楼主刷之前有擦除BIOS资料没有?清空了吗?要是清空了,也不行就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你有没有用编程器刷,如果有是什么编程器

网友:
我都怀疑你编程器好的坏的

或者编程器不支持该BIOS芯片

网友:
可以读不可以写就是BIOS芯片接触不良,楼主先检查一下再刷,编程器用最便宜的也可以的,一百多块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