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842电路迷惑不解求助!

楼主(2012-01-13):
电路图二极管D808正负极反装(二极管正极接电路图负极 二极管负极接电路图正极)电源板可以有电压输出,但是把它正过来安装(也就是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安装)后却会导致R813、R814、R811和Q803全部击穿或短路。不知何解。

经查看 D808是IN4148开关二极管。图中参数标注有错误。图是网上截取。电路板实测R814是220欧,R813是22欧 R814是200欧。

在SG6842的第8脚是不是用万用表测不到输出电压?只能用示波器看波形?那第4脚为何可以测到电压?

网友:
D808是为了加速开关管截止设计的,目的是在负半周迅速释放栅源分布电容上的电荷,从而减少开关损耗。此管无论正接、反接或不接,都不会在短时间对电路造成致命影响,你的问题恐怕另有隐情。另外,此图数据标注有误,R813应为10--20欧姆,R814应为47--100欧姆。图中驱动电阻R814标注2.2M,这么大的阻值会使开关管栅源电容充放电变慢,电路会从开关模式退化到放大状态,开关管会在数秒钟内因过功耗击穿。

网友:
感谢 aytzh 耐心回复,图是网上截取。电路板实测R814是220欧,R813是22欧 R814是200欧。

本来D808反接通电是没问题,但是我看到它是反接时以为接错所以焊下正接 ,结果在2秒内以上元器件全部损坏。

能否回答下第二个问题,谢谢!

网友:
唉……你的基础都没搞好就在搞电路了!吓我一跳……

网友(点评):
麻烦赐教一下。

网友:
LZ的专研精神很好啊!
   同来学习

网友:
图中D808的画法是正确的,这个电路是消尖峰回路。8脚电压是可以测到的。

网友(点评):
我测不到的,是0V,但是高压线路却有18V左右的电压输出。

网友:
4脚是参考设置脚,内部有个恒流源。所以能测到电压A resistor from the RI pin to ground will generate a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for the SG6842.
This current charges an internal capacitor. This determines the switching frequency.
Increasing the resistance will decrease the amplitude of the current from the current source,
and thereby reduce the switching frequency. Using a 26kΩ resistor Ri results in a 50uA
constant current Ii and a 65kHz switching frequency.

网友:
那么说芯片的第8脚用万用表测不到输出电压也不能判断为芯片坏?我最初还以为6842坏了呢。

网友(点评):
测不到电压应该是你的档位高了,或你的表响应速度太慢

网友:
8脚用数字表测的话应该有0.4v左右的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