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到C1 内存供电正常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1-13):
(无正文)

网友:
内存的电压都量了么?VCC-DDR、VTT-DDR、VCC-SPD、SMBOATA、SMBCLK!都正常的话刷下BIOS、换个U!查下北桥!

网友:
是哪种CPU?内存工作条件满足后,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干桥

网友:
   新手 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焊北桥  换内存

网友:
我也来学习。。。。有张V星代工的联想C51 AM2主板   北桥虚焊。  加焊失败。 重植成功。

网友:
不太懂啊~~不过我看论坛里有关于这个的帖子~~~找一下吧~~~路过~~~

网友:
内存是不是好的,内存颗粒问题也会档C1

网友:
不过内存 你看下内存是CPU 管了 还是桥管的,  简易你先刷个BIOS

网友:
有的主板挑内存,

网友(2012-02-21):
刷下BIOS试试看吧。

网友:
看看是什么板子  要是AMD 主板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amd的主板还是itel芯片组的主板啊呵呵

网友:
你要确定是不是电压和工作条件都排除了,是的话就刷bios,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