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没事,DIY一台BGA焊台

楼主(2012-01-13):
DIY挺辛苦的,搞了一个星期,今天终于可以用了,还差几条异形拉杆,在想是买还是自已做,没有铣床这个有点难弄,买又很贵,过了年再说吧。发几个图给想自已DIY的朋友参考一下。除了机箱是用电脑机箱外,其它全是用铝合金,风枪的支架花了60多块包邮买了个台式话筒支架,很实用,但比不上几百块钱的好用,DIY的目的就是为省钱,因为维修量不大才这样想,没有又不行,超过1000我觉得DIY的意义都不大了。风枪是高迪952数显的,用了个温度计来监控表面温度。高人们请多多指点。

说一下主要材料的成本:
铝材包邮180左右,我花了两百一十五,买多了一些。
发热砖、温度计、传感器、温控器、交流接触器、空开共320元这样,包邮。
风枪支架45元,包邮70元。
BGA风嘴,包邮50元一个。
其他小配件共50元左右。热风枪从100多到300来块。

制作需要台钻和手电磨,手钻等。

动手能力及DIY精神值得称赞。只是两温区的实际意义不是很大,遇到无铅还是难受。
动手能力不错,你这个BGA要多搞搞无铅的产品看看成功率
为什么大家DIY都是说外壳怎么做怎么没人说内部咋做的接线呢,这才是重要啊
很專業..
hjq
建议楼主把交流接触器换成固态继电器,要不然到锡融化后接触器的通断振动会把小元件抖落的.
楼主厉害
不同意楼下的观点,是不是美国有F22,我们就不用研制歼20了,性能没法比的。直接和美国买就是了。我能体会楼主DIY的乐趣。
这年头,还DIY-BGA,一分不值,还两温区,垃圾,买个CF260,就三四千元,一个不到就赚回了。

网友:
看不清楚,有说明就好了。

网友:
太强了!!!!佩服!!!!

网友:
楼主太历害了。

网友:
外观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哦      想买个基地的CF260 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楼主说的对DIY就是为了省钱

网友:
太牛了吧。楼主,我佩服你呀。好厉害

网友:
发扬DIY精神来制作BGA.不错的

网友:
手动能力不错

网友:
风枪不给力呀,应该选 用8205的大口径风枪,不然做大一点我芯片变会爆。

网友:
风枪吹 桥不挂啊???????????用多少温度啊

网友:
楼主你好强悍呀、

网友:
要是搞个三温区会更好.......

网友:
有创意! 挺给力的!

网友:
我也在tb买了个320元bga架子 开始了diy 的第一步

网友:
温度不好控制,升温容易保温难

网友:
DIY的本意就是为了省钱,别拿1千跟4千比性能,有意思吗,维修量不大的情况下,这个方案还是可行的,而且还不少人在用,我不主修主板,因为还没到一两个就赚回本的程度,只知道本地修块板也就30~50,还有两温区就做不了BGA吗,三温区的底风枪如果没控制好,我个人觉得还不如两温区稳定。

举个例子吧,100W的宝马能开200速,10多W的国产车也能开200速,要比性能,10多万的肯定比不上100万的,如果你技术好,不见得一定会输给宝马,但你又需要一辆车,是不是非宝马不开呢?

网友:
强人 虽然260没多钱  楼主DIY精神很好  人生就是要折腾

网友:
不错,这东东就在于使用者的熟悉,bga没有那么神密啦!控制应该是重中之重,楼主应该多下些手笔的!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连这个都可以DIY真的见识啦

网友:
牛人  这个都能自己搞定

网友:
太有才了
BGA风嘴温度能够吗

网友:
温度怎么调控呢?手控吗?

网友A:
下部有温控器,但会有误差,上部只能用温度计来监测BGA表面温度,上风枪也是恒温的,网上很多DIY的视频,只要你对自已的工具熟悉,换个BGA不成问题的,4000块能做的,这台几百的也能做到,对我来说一个月修不到几块板,二手板也就70元左右,花多时间又不值得,不是为了帮别人修板,主要是修自己换下来的板,没有它又不行。如果再买两个PC410温控和下风枪,超两千了,还不如买台成品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部有温控器,但会有误差,上部只能用温度计来监测BGA表面温度,上风枪也是恒温的,网上很多DIY的视频 ...

呵呵  挺不错的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小哥你真强悍、赶明儿也给俺整个

网友:
楼主这个自制gba不错  好用就行。。。

网友:
做成这样很不错啦,不过除风枪处成本都近800了,有点高

网友:
不错,佩服LZ的动手能力

网友:
有这功夫怎么不搞三区的,俺两台8250搞的三区都用两年了,有胶无铅的通杀

网友:
建议楼主把交流接触器换成固态继电器,要不然到锡融化后接触器的通断振动会把小元件抖落的.再就是改成3温区,换个好点的温控器,测量精度不够会出很多意外,热电偶最好用小弹簧顶在被修主板上,这样可以提高测温精度.

网友:
手工不会,做不来啊。买又太贵。。。。。。。。。。。。。。搞个烧烤摊加焊算了

网友:
感谢楼上的建议,交流接触器的吸合振动的确超出了我的想象,你这么一说还是打算换个固态继电器,三温区不是不想搞,主要还是成本的问题,搞的话成本就要超两千的了,热电偶的安装,也想过用弹簧顶,但不知装在那个位置置好,如果有图参考一下就好了。BGA焊台玩的就是温控,好温控不便宜啊,有条件一定换。

网友:
楼主可否把淘宝的链接和图纸数据等站内短信给我?我刚从广州某机构学习完毕,打算自己开店。用过xxxxxx的两温区,台式机笔记本的南北桥显卡都做过,加焊过客户机北桥和显卡,自觉尚可。感觉有个两温区注意点的话都没问题。现在困惑的是新开店的话没什么业务量放着个BGA台不划算,但有时感觉修一些主板显卡什么的,要拆桥的话没BGA台又不行

网友:
动手DIY,应该乐趣无限

网友:
楼主牛XXX,要能详细一点就好了,包括简易接线图和尺寸

网友:
做工相当精湛,比我的好看多了,我的只放在隐蔽处,用的时候也不让外人看,就是达到效果就成,呵呵

网友:
楼主有创新精神,太能折腾了,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楼主高人啊 连焊台都可以diy

网友:
哇!!我看这是全世界,唯一有xp序号的BGA台~~

网友:
楼主有创意 ,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
其实二温区的内部接线很简单,一个电源开关,加一个可关闭左右发热砖的开关,一个温控器输出控制交流接触器或固态继电器,控制固态断电器需要温控器有SSR输出功能,交流接触器或固态继电器是控制发热砖的开关,因为功率大,不能直接用温控器的开关来控制,再一个是排热风扇,用一个变压器加7812稳压电路就行,修电脑板的对付这种电路应该没什么的。

网友:
又是维修界的一朵奇葩啊

网友:
真厉害啊,看起来也不错

网友:
这位仁兄太厉害了。

网友:
温度好控制吗?成功率高不高??

网友:
看来修台式的可以,不过要笔记本主板放上面应该没修复率了

网友:
真的是牛人啊,不得不佩服!楼主用来做BGA效果怎么样,成功率高吗?

网友:
这么好的手艺,太羡慕楼主了,人才啊。

网友:
用固态继电器,把温控调成输出控制电压0--5V的那种模式,来控制固态继电器.这样的温度比较平稳,不像接触器那样不是通就是断,温度易冲过了.

网友:
支持DIY,维修赚钱不容易,工具不求最好只求实用。

网友:
做的相当不错,自己的东西用料实惠。

网友:
非常有创意,但是有一些缺点

网友:
DIY挺辛苦的,搞了一个星期,今天终于可以用了,还差几条异形拉杆,在想是买还是自已做,没有铣床这个有点难弄,买又很贵,过了年再说吧。发几个图给想自已DIY的朋友参考一下。除了机箱是用电脑机箱外,其它全是用铝合金,风枪的支架花了60多块包邮买了个台式话筒支架,很实用,但比不上几百块钱的好用,DIY的目的就是为省钱,因为维修量不大才这样想,没有又不行,超过1000我觉得DIY的意义都不大了。风枪是高迪952数显的,用了个温度计来监控表面温度。高人们请多多指点。

说一下主要材料的成本:
铝材包邮180左右,我花了两百一十五,买多了一些。
发热砖、温度计、传感器、温控器、交流接触器、空开共320元这样,包邮。
风枪支架45元,包邮70元。
BGA风嘴,包邮50元一个。
其他小配件共50元左右。热风枪从100多到300来块。

制作需要台钻和手电磨,手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