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笔记本LED背光驱动板

楼主(2012-01-16):
我的14.1寸gateway W350A笔记本灯管坏了,想趁此机会也升级成LED过把瘾,可上淘宝一看,傻了眼一套驱动板和灯条要一百多大洋!囊中羞涩的我动了自制的念头。说干就干!首先去朋友那里找了一块LG闪屏门坏屏,取下灯条换在我的三星屏上备用,接下来开始做驱动板了,因为没有专用的驱动芯片可用,于是找来一块升压块MC34063设计了一电路图(MC34063许多车用MP3和车充上都有用的),用两只三极管组成一个电子开关,用一只场效应管(电容话筒上拆的)组成亮度控制。做板时所有的零件都用贴片。经过我实际使用不亚于原装效果,下面是电路图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14.1 LED高压驱动板电路.rar

网友(点评):
本来想给你加点分的,见下载还要扣自己的分,决定不给你加分了。希望各位也不要加分。

网友:
上图最实际

网友:
如果你做成图片贴出来分享会有人加分的,这样我加分的人就少了。

网友:
 MC34063A(MC33063)芯片器件简介   MC34063集成电路主要特性:   输入电压范围:2、5~40V   输出电压可调范围:1.25~40V   输出电流可达:1.5A   工作频率:最高可达180kHz   低静态电流   短路电流限制   可实现升压或降压电源变换器   MC34063的基本结构及引脚图功能(右图)   1脚:开关管T1集电极引出端;
2脚:开关管T1发射极引出端;   3脚:定时电容ct接线端;调节ct可使工作频率在100—100kHz范围内变化;   4脚:电源地;   5脚:电压比较器反相输入端,同时也是输出电压取样端;使用时应外接两个精度不低于1%的精密电阻;   6脚:电源端;   7脚:负载峰值电流(Ipk)取样端;6,7脚之间电压超过300mV时,芯片将启动内部过流保护功能;   8脚:驱动管T2集电极引出端。

左图是电压逆变器   右图是降压转换器
编辑本段电路原理:
  该电路是在MC34063典型的降压电路上,用开关变压器取代自感线圈实现的。利用开关变压器以获取隔离直流电源的能量供给。开关变压器的副边交变电压经BR1的全波整流,C19 、C20 的滤波,L2 、L3 的高频遏制及U7 、U8 线性稳压器的稳压,便可获取稳定的直流输出。在确定的硬件系统中,用于向数字系统供电的VCC 电源负荷是稳定的,通过开关变压器的交变方波的占空比也是稳定的,因此,根据+ 5 V、- 5 V 的负荷情况,恰当的选择开关变压器的铁芯、骨架参数及原、副边匝数,便可获得与供电电源、数字电路电源VCC隔离的+ 5 V 、- 5 V直流输出。
编辑本段电路参数及实验数据:
  开关变压器参数 :   铁芯形式: EI22B ,磁导率:2000 H/ m ,骨架参数: EI22210P ,原边线圈匝数: 60 匝,副边线圈匝数:40 匝。   电源拉偏实验参数 :   在规定范围内改变输入电压,用万用表测输出端电压。   负荷调整实验参数 :   对3 组直流电源分别接入不同负载,用万用表测取输出电压。   纹波系数:   在一定负荷下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电压   测取纹波电压(峰2峰值) < 5mV   纹波系数= 5/5000×100 % = 0.1%,满足一般硬件电路对电源的要求。
编辑本段工作原理
  项目 条件 参数 单位
Power Supply Voltage 电源电压 VCC 40  Vdc
Comparator Input Voltage Range 比较器输入电压范围 VIR 0.3-+40  Vdc
Switch Collector Voltage 集电极电压开关 VC(switch) 40  Vdc
Switch Emitter Voltage (VPin 1 = 40 V) 发射极电压开关 VE(switch) 40  Vdc
Switch Collector to Emitter Voltage 开关电压集电极到发射极 VCE(switch) 40  Vdc
Driver Collector Voltage 驱动集电极电压 VC(driver) 40  Vdc
Driver Collector Current (Note 1) 驱动集电极电流 IC(driver) 100  mA
Switch Current 开关电流 ISW 1.5  A
Operating Junction Temperature工作结温  TJ +150  ℃
Operating Ambient Temperature Range操作环境温度范围 TA 0-70 ℃

编辑本段工作原理
  MC34063的工作原理   MC34063组成的降压电路   MC34063组成的降压电路原理如图7。工作过程:   1.比较器的反相输入端(脚5)通过外接分压电阻R1、R2监视输出电压 。其中,输出电压Uo=1.25(1+ R2/R1)由公式可知输出电压 。仅与R1、R2数值有关,因1.25V为基准电压,恒定不变。若R1、R2阻值稳定,U。亦稳定。   2.脚5电压与内部基准电压1.25V同时送人内部比较器进行电压比较。当脚5的电压值低于内部基准电压(1.25V)时,比较器输出为跳变电压,开启R—S触发器的S脚控制门,R—S触发器在内部振荡器的驱动下,Q端为“1”状态(高电平),驱动管T2导通,开关管T1亦导通,使输入电压Ui向输出滤波器电容Co充电以提高U。,达到自动控制U。稳定的作用。   3.当脚5的电压值高于内部基准电压(1.25V)时,R—S触发器的S脚控制门被封锁,Q端为“0”状态(低电平),T2截止,T1亦截止。   4. 振荡器的Ipk 输入(脚7)用于监视开关管T1的峰值电流,以控制振荡器的脉冲输出到R—S触发器的Q端。   5. 脚3外接振荡器所需要的定时电容Co电容值的大小决定振荡器频率的高低,亦决定开关管T1的通断时间。   MC34063 升压电路   MC34063组成的升压电路原理如图8,当芯片内开关管(T1)导通时,电源经取样电阻Rsc、电感L1、MC34063的1脚和2脚接地,此时电感L1开始存储能量,而由C0对负载提供能量。当T1断开
时,电源和电感同时给负载和电容Co提供能量。电感在释放能量期间,由于其两端的电动势极性与电源极性相同,相当于两个电源串联,因而负载上得到的电压高于电源电压。开关管导通与关断的频率称为芯片的工作频率。只要此频率相对负载的时间常数足够高,负载上便可获得连续的直流电压。   MC34063组成的电压反向电路   图9为采用MC34063芯片构成的开关反压电路。当芯片内部开关管T1导通时,电流经MC34063的1脚、2脚和电感Ll流到地,电感Ll存储能量。此时由Co向负载提供能量。当T1断开时,由于流
经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因此,续流二极管D1导通。此时,Ll经D1向负载和Co供电(经公共地),输出负电压。这样,只要芯片的工作频率相对负载的时间常数足够高,负载上便可获得连续直流电压。

网友:
太深了,没看懂

网友:
楼主对电路图很懂呀?佩服……

网友:
还应该上个实物图  有图有真相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电路图补发上来,实物吗已经装在本本里正用着呢,实物图就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