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2210b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1-13):
我是纯新手呵呵。拿到手的时候给别人动过,是黑屏。一查高压条 ,汗,保险没了。。开机一看,白屏,再查屏电路,再汗。f1也没了。。装上去后还是白屏,屏电路 VCC只有0.6v.屏线换过了。然后再查主板输出、主板板号是6050a2136401_mb_a04 在基地上下的图纸,怎么看都没找到U1A和U1B 主板是只有个U1 型号是AS393M 查找pdf资料 4脚接地8脚VCC 奇怪的事来了。8脚居然有19.5V的电压。图纸上看了半天没看到哪有19V过来。好吧 我承认不会看。有高手指教下思路吗?

补充一句 外接显示正常。

翻了下论坛 好像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这个Q5是提供屏电压的吗?3脚上有3.3V 但是2脚上没有,短接开机就掉电。。

网友:
找同行帮你弄吧,别越修故障越大

网友(点评):
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呵呵 不学着修怎么进步呢。。

网友:
上次的全搞错了,今天又仔细看了下电路图。。

这张才是屏供电的。上家太狠了,把Q12都拆了,寻找零件中。。。。

顺便问句路过的,裸板测试Q12焊盘 4脚有3,33V   3脚没有电压正常吗

网友:
别人可能做手脚了

网友:
应该是的,反正修不好就买板了,能修好还能学到东西

补充内容 (2012-1-20 12:09):
大哥你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点评):
都是消费者买单。。

网友:
638来了  装上 OK了  为自己高兴下

网友:
楼住很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