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O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01-13):
    有台联想Y450(英特尔CPU,独显,三代内存条)开机不显示,重新做个显卡故障依旧,电流跑到1.2几的样子也还可以来回跳动几次,最后回到0.9几就不动了,CPU,内存条都换了还是不行,这个机子看电流的话应该是有显示的,修到这里没思路了请求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
Y450好像是独立单插的那种吧。上次是直接换的

网友:
做北桥试试,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一步步查呀!!看看有没有 CPURST.如果有的看片选 呀

网友:
看看是 BIOS问题先呀,刷个BIOS再说吧

同意。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