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花屏故障

楼主(2012-01-13):
今天修到一台花屏的液晶显示器。首行拆开用橡皮擦下屏线再插回去。然后把电源板和驱动板用一张纸板垫在液晶屏上直接通电试机,屏幕一切正常,以为修好了。于是装上金属的屏蔽罩和外壳之后再试机,又花屏了!奇怪啊!只能又拆开,一步一步检查之后发现只要液晶屏的外壳跟金属屏蔽罩接触到的话就会花屏,两个部件应该都是接地的啊,是不是那里漏电了?

屏外壳和安装电板的屏蔽罩本来就是接触的。是不是别的地方被扯到,或接地有问题。

网友:
换一根新的屏线呗,可能屏线松了

屏线不贵,可以这样试试先。

网友:
要仔细一样样查就能找出问题的

网友:
用绝缘把那个接触的地方缠一下吧   换屏线是要成本的   节约为本嘛

网友:
换屏线看下

网友:
不装屏蔽罩 一样用 有些牌子就贴个塑料薄膜

网友:
屏线与屏线接口那找张纸垫下边试试!

网友:
隔离包起来。。还花吗。。。

网友:
花屏通常是驱动板到屏上的信号不正常,可以在装上屏蔽罩时,测信号电压看看,在屏的接口处测,有可能是屏蔽罩压到屏线,接触不好,用平口螺丝刀把屏接口压一下,再插屏线看看

网友:
应该好处理吧 和笔记本键盘漏电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