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导致电脑开机蓝屏

楼主(2012-01-13):
有时候电容击穿会导致电脑自动重启、蓝屏等原因、更换电容故障消失

网友:
台式机一般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笔记本就少了

网友:
东西坏了,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
怎么判断电容坏了

网友(点评):
最明显的就是看有没有鼓包和漏液,其次就是拿表测试

网友:
这个 ,稀奇古怪的情况太多了

网友:
电容变质一般只能用电容表测量

网友:
电容 换了也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