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5bios故障

楼主(2012-01-13):
hp515机器不亮,可以触发,开机后电流反复循环跳变,
拔下内存后机器报警,机器已经检到内存,之前修过过好几台这机器,以为有是北桥,直接bga北桥,,从返修台上拿下,上电,电流还行一样,,
看到论坛理的帖子有加焊南桥好的,他的机器是cpu复位不正常,反复跳变,上假负载,一测我的也是复位电压在1.8v停留几秒就掉到1v左右然后又升到1.8v,加焊南桥,故障一样,重新植还是一样,于是决定更换芯片,
芯片到了第一时间换上去,没有任何变化,,在论坛里看到有刷bios好的故障现象和我的差不多,
于是在论坛下载了515 的bios,用编程器刷机,焊好上电,,机器亮了,,折腾半天原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过,所以一般刷BIOS再做BGA

网友:
对,先软后硬,刷完之后不行,再做桥

网友:
有遇到台华硕机,是反复复位的,后来换南桥好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思路很清晰,

网友(2012-07-06):
几乎成通病了。

网友(2012-01-13):
一般在刷bios,在搞别的

网友A:
HP的笔记本有好多和BIOS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笔记本有好多和BIOS有关。

2000 和3000修的多些,还是第一次遇到bios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刷BIOS好的。。。

网友(2012-02-14):
我和一台是不触发不知道是不是和BIOS有关

网友:
刷BIOS很常见呀。

网友:
谢楼主的 bios   刷好哦

网友:
下来看看 我原来修过 刷BOOS

网友:
谢楼主的 bios   刷好了啊

网友:
HP机器的BIOS很不让人放心,快成通病了

网友B:
我也一样 为什么就不是BIOS问题呢  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样 为什么就不是BIOS问题呢  晕

??北桥,,
你的机器把内存拔下来报警不呀,,

网友C:
在找呀。。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找呀。。找到了。。

??找什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有台故障和你的一样! 我先试一下~!

网友(2012-03-15):
的确是BIOS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没好没,,

修好了~!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多谢楼主了,知道了

网友:
我有个华硕的机器 就是这样 我也借鉴下刷下看看

网友:
你qq多少发给你

网友:
可以的,,我自己的东西,下载也要分啊,
不要用下载工具就可以了,,,扣了我10分,,,

网友E:
这机子 只要有这种电流的都是BIOS问题   搞了好多台了直接秒。。。也恭喜楼主又赚了几张红票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 只要有这种电流的都是BIOS问题   搞了好多台了直接秒。。。也恭喜楼主又赚了几张红票子

目前就修了这一台,,

网友:
下载 一个刷刷看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啊  解决了

网友:
HP已经不止这一款机器会这样了,感觉就像过不了内存或显卡一样,有的用跑码卡还会跑代码,一直循环,大都是BIOS问题

网友:
HP的BIOS比较容易坏的,修时候,先刷一下,再检查别的

网友:
应该先弄BIOS 维修思路啊

网友:
修二台是北桥问题,以后BOSI得考虑了

网友F(2012-04-15):
谢谢楼主,今天接到一台HP515 刷BIOS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今天接到一台HP515 刷BIOS好哦,

不客气,,
我也是新手,也才在论坛里看到有说是bios问题的,我就刷了下,就好了,,郁闷的是白干了不少活啊,,南桥都换了,,结果是个bios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 再次验证 bios问题

网友:
我也要这个BIOS   先下个试哈看

网友:
下来怎么就1,58K 啊   不对吧

网友:
我做北桥好过

网友:
今天也接到一台这样的,刷了就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下载不了呀

可以的,别用迅雷,
目标另存为,就可以了,,,

网友(2012-05-24):
下次碰到有经验了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啊。。又让我学到一点。。

网友:
我的妈啊 10分呢

网友:
这个好多啊

网友:
很多这故障的,不稀奇

网友:
呵呵 ,这也算是一个通病了。修过两台了。

网友:
BIOS 还坏的真多。。

网友:
我的拨掉内存后机器不报警,之前做南桥好了,但用不了多久又不行了,头大,这种情况莫非也BIOS??

网友:
bios 就搞定了   轻松自在

网友H:
下载你的BIOS怎么总是跳介面啊。
就算下载了也才19K  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载你的BIOS怎么总是跳介面啊。
就算下载了也才19K  不对啊

,,,不会吧,那你在换个看看吧,
我的机器也是这个没事啊,,可能是不一块主板吧,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我的也是来回跳变

网友I:
HP BIOS坏的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HP BIOS坏的挺多的

嗯,,
能下载吧,有人说不能下载,和下载后不好用,,,

网友(2012-06-24):
正好需要用,谢谢 ,下载了

网友J:
不错 !我刚好一台这样的机器做了南北桥,不过我是准备来基地下载BIOS的。正好碰到看到更加有信心了。果然刷了后就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错 !我刚好一台这样的机器做了南北桥,不过我是准备来基地下载BIOS的。正好碰到看到更加有信心了。果然刷 ...

能下载,好用就好啊,
有个4416s ,bios被刷过 了,不触发,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刚刷了个没变化,,

网友:
我也遇到了  做了北桥不行
我也试试

网友:
这个给我就会直接刷BIOS,我不知道都刷好了几个了。

网友K:
我的情况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情况也是这样

刷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情况也是这样

机器修好没,

网友K:
没有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有刷好、、、、

可能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2012-07-29):
我今天也遇到了,南北桥都重新换过了,U也换过了不行,

网友:
我怎么刷上 不能保存BIOS信息

网友:
HP515 ,CQ40 这些机器BIOS易坏。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 雷击的 板  南北桥全换了 电流到1.3不上了  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我这有一台是电流上到1。2左右掉到0。8再上去,来回跳,还没搞呢。看楼上的我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发现现在HP 的机器BIOS坏的很多呀。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啊。谢谢楼主。 有台开机电流跑1.5-1.8不亮。估计也是BOIS

网友:
刷了下BIOS还是不行,貌似现在北桥有一路小短路了。

网友:
先刷BIOS再做BGA,学你们的,还有就是打红胶的!不好做啊

网友:
现在新机器  BIOS  都很容易坏啊

网友:
这个10分值的啊

网友:
我手上就有一台 还没好 下个BIOS看看

网友(2012-08-29):
我的也是这问题,先下载下来看看能不能刷好。

网友:
南桥、北桥、BIOS这个三个不显示的重要原因,难道都要是如引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 刷BIOS好了

网友:
谢谢我也下来看下

网友:
和楼主问题感觉一样·就是拔了内存没听到报警·不知道能好不·

网友:
正需要呢,谢谢

网友:
HP的机器大多数是BIOS问题咯。又学到经验啦。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惠普的机器BIOS就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2-10-15):
我也想刷一个

网友:
北桥坏的比BIOS坏的要多些,确实还得看运气。

网友:
这机器不触发和BIOS有关吗?

网友(2014-03-30):
这种问题,———可得注意了,走弯路可就走不回来了

网友:
呵呵,两年前就知道这个通病

网友:
记住515加热北桥不好就先刷bios,别上bga先

网友:
看来遇到这样的还是先刷bios,不好在换芯片,,

网友L:
以前碰到过问题差不多 华硕的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以前碰到过问题差不多 华硕的刷BIOS好的

这机器修的少了,

网友M:
下载了 不行 还是北桥

网友:
都很老的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下载了 不行 还是北桥

amd 的cpu也爱坏的,最好换下cpu

网友N:
我有一台HP 515不触发的。。。刷了BIOS。。。南桥做了。。都不上电。。楼主帮我看看我的问题吧。。。HP 515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有一台HP 515不触发的。。。刷了BIOS。。。南桥做了。。都不上电。。楼主帮我看看我的问题吧。。。HP 515 ...

电源口的灯亮了吗,

网友N:
灯亮了又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灯亮了又灭了。。

这不是bios的问题啊,,检测下电路吧,19v估计都么有啊,

网友:
19v都有了的。。。3V 5V都产生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