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15P-A7,主板CPU温度93度,如何下手?

楼主(2012-01-13):
映泰915P-A7,主板CPU温度93度,如何下手?符图:

网友(点评):
用手摸一下U的散热片,看看温度真的热吗?

网友(点评):
如果真有这么热,那就主要从cpu 供电下手

网友(点评):
运行速度正常,不管就行了

网友(点评):
首先处理散热,当然散热片也要整一下

网友A:
一点儿也不热。。。。BIOS中只有25度左右,但用鲁大师等软件却检测有93度。。。开机过热就关机

呵 ,,,用手摸才最实在,我从不用软件测cpu温度,只相信自己
卸了软件! 这问题有必要拿出来讨论?

网友:
鲁大师的检测是不准的,不要信它

网友:
软件测试的不准,十分不准,,,

网友:
r软件不准 专业人不信他

网友:
你换个版本看就OK了 如果还是不OK  用起来不死机也是OK的

网友:
同间楼上的说法。。。。。。

网友:
温度吗,要相信手感,正所谓望闻问切,不要相信软件,尽信软件不如无软件,仅供参考用的,相差很大不如用手来的直接。更何况你的主板是映泰的,但是检测是ECS精英啊。

网友:
自己用手摸,风扇先拔掉

网友:
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撸大师的话能信?

网友:
everest这个软件, 也不能信吗?

网友:
用手摸摸烫不

网友:
散热没处理好吧

网友:
AMD 热很正常!!!!

怎么又说到AMD去了,这个不是上英特尔么?谁解释下

网友:
只是温度高那就增加散热装置 如果还有别的故障那就要修理了

网友:
cpu 供电ic

网友:
哎~~如果CPU手触不热的话,一般没啥问题,有的是BIOS引起的,有的板子就这样,有的刷BIOS能好,反正我一般都是直接把测温的直接摘掉

网友:
运行一段时间后重启到BIOS中查看温度。首先要排除软件误报。

如果真的超温,散热片又摸着不热,那重点要检查CPU与散热片的接触是否良好了。

检查CPU与散热片的接触是否良好,这个要好好检查检查

网友:
呵呵,CPU是不热的,BIOS 刷过了。测温怎么摘,具体在什么位置?

网友B:
软件没升级  也会错报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没升级  也会错报温度

呵呵,我看一下了。。。

网友:
我以前一块映泰915的板就是,一开几93°,一直不变。但是使用一切正常也不关机,怀疑是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点儿也不热。。。。BIOS中只有25度左右,但用鲁大师等软件却检测有93度。。。开机过热就关机

如故实际温度有93°,手根本不能碰散热片的。直接可以煎鸡蛋了

网友:
不要相信软件,直接用你的手去感觉。

网友D:
有时候这种问题与BIOS有关。

在BIOS升级程序中,见过什么修正了CPU温度之类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这种问题与BIOS有关。

在BIOS升级程序中,见过什么修正了CPU温度之类的说法。

BIOS是最新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故实际温度有93°,手根本不能碰散热片的。直接可以煎鸡蛋了

CPU根本不热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什么工作条件啊,呵呵

都能进系统了,应该不关工作条件的事情。有关无非是温度检测方面的

网友F:
精英915板子,手摸不热就行,不断电保护就没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都能进系统了,应该不关工作条件的事情。有关无非是温度检测方面的

是不是IO  8712的   87 88 89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精英915板子,手摸不热就行,不断电保护就没事

为什么这么说叫,总有一个说法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么说叫,总有一个说法吧

没说法,我从来不看软件的报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IO  8712的   87 88 89脚啊

这个要找相同芯片组上的相同IO对比测量的,没什么依据的,对地阻值和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说法,我从来不看软件的报告

这板子是同行的,他拿过来给我看一下说软件测试有93度,叫我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找相同芯片组上的相同IO对比测量的,没什么依据的,对地阻值和电压

哦,下次找一个试试看

网友:
兄弟,有点钻N角尖了。
修板能用就修。

非要研究,去问他们做软件的吧。为什么检测不准?他们的依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