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C4200待机的一个问题,大家给个思路?

楼主(2012-01-13):
(图片)

网友:
查电源检测电路。

网友:
电源IC换过了吗

网友:
信号     电压没有满足。(比如:本来需要3v 结果只有2.5v)。插适配器 查触发条件  能查到的。

网友:
查外接电源侦测信号先。

网友:
隔离电路+电源检测电路(重点)

网友:
EC是不是写程序的那种

网友:
保护隔离没问题,单插电源芯片主供电全都有,适配器插入信号不知道是哪个,你们谁帮看看呗,我看了是根本没有连EC,但是保护隔离的ACIN和ACON全部正常,就是待机EC没有KBC_PWON这个3V5V开启信号

网友:
ECl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