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我i维修一例,不开机。

楼主(2012-01-13):
今天接到三星943nw显示器一台,故障现象不能开机,三星的通病就是换电容,刷程序,打开显示器先测电源电压,16v 5v,5v这路电压轻微抖动,不管那么多先把电容全换一遍,开机还那样,三星还一个通病,那就是电源模块DM0465,也爱坏,换完,故障依旧,这就没招了,拿表继续检测前级电压,发现给DM0465供电二极管D102只有,10.5v正常15v左右,断电测R108阻值竟然无穷大,正常5.6欧,找一零欧电阻代换加电,5v已经不再抖动,试机搞定,在这里说下这是本人头次碰到这电阻坏的,走了不少弯路,图片画红圈的就是那电阻,

有时候就是要靠怀疑修呢 有些东西还是测量不到的 或者说没有条件测试
能修好就行 但代换最好用原值的 5.6的用0欧代那还不如用线直通省事
这显示器的通病是高压包坏,
换我也不敢用0欧姆,我会找个直插的电阻装上。
5.6欧的 你用0欧代换 相差太远了吧???你这样维修可以用多久???
我感觉楼主,都是靠怀疑在修的哦!那得准备好多配件哦!

网友:
换个0欧的... 5V轻微抖动 不解了

网友:
显示器不太懂

网友:
这个5欧是电源反馈到IC供电!

网友:
鄙人也是头一次见到坏这个地方的。很少见啊,可能楼主中奖了吧。

网友A:
学习了  不过电容是通病不能一个个换吧   太麻烦了 最好测测在换

网友:
这个是初级IC后续供电,断路了次级还能输出?真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不过电容是通病不能一个个换吧   太麻烦了 最好测测在换

拆了自己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没这个电阻的电路分析?维修思路也没,感觉楼主靠蒙的一样

网友:
难道是后级短路造成过载弄得电阻烧了??

网友:
博坏这个电阻是很少见到的!

网友:
修电源,只要5V或12V有抖动,首先要查电源管理芯片二次电源供电,一般10V-16V之间,二次电源就三个件,电阻,二极管,电容.5V  12V抖动,这里电压也会抖动的,常见的就是这个50V电解漏电,用50V47UF一换就好,换不好的,只能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三星这款机型好像还爱坏高压线圈,我就遇到十多个了,原机是蓝色的,经常是两组绕组有一组阻值变大或开路导致高压保护,换新的就好。   我只是说也有此通病,与本故障无关。谢谢。

网友:
还不如直接飞线 浪费了0欧电阻

网友:
谢谢大家的点评,此电阻用零欧电阻代换,绝对是没事的,他是给DN0465二次供电的,他断了等于二次供电没有,电源处于间歇工作,所以5v在抖动,因为14v那路不工作是看不出来抖动的。你们说不能带换,我也无语。

网友:
三星的 943 京东方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