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20Z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2-01-13):
今天没有事情做比较无聊,看论坛看得想睡觉,就找了一个以前收的宏基4720Z研究一下。先试了一下无待机,按开机键也没有反应,拆开光板打一下各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通电情况一样,打开电路图看看,着先测了主供电已经进来了,再测系统供电3        V 5V没有,那就看看它的工作条件吧,把系统供电芯片ISL6236 32个角试了一遍,发现除了第13和28角DDPWRGD_R因芯片没有输出3        V 5V所以没有电压外,其它都有,第一考虑就是芯片挂了,换!换了个确定是好的ISL6236情况依旧,看来是冤枉它了。肯定是外围上的问题了,先排除电容电阻没发现问题,就剩下MOS管了,再换,手气不错换了一个5V的上管3V 5V出来了。

系统供电正常那就按开机键试试吧,上电了到0.32掉电,晕菜了。只能慢慢测,先测了离系统供电近的1.8V的工作条件,刚测了个主供电问题就来了,主供电电压在19-15-14-9V一直来回跳动,回头测系统供电3V 5V还是有的,而且主供电也是在跳待机的情况下也跳。这奇怪了没有系统供电的时候是正常的,这有了怎么就不正常了呢。
走运的是没有去拆其它主供芯片的电感来一个一个排查,节省了不少时间,我是先从主板主供电进口CN12转接口处开始查,无意中测了电池隔离MOS管D和S极也在跳,心想我没有接是电源这个MOS应该不通的才对啊,在图纸中找到PQ9,既然已经导通了,说明PQ9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了,果然不出所料PQ4的控制极D/C#是个3.3V的高电平了。这个信号是高电平说明EC没有检测到外接电源而改用电池供电,下面就查了一下EC电源检测信号ACIN,发现没有电压,以为没有测好,再用力顶了一下歪了,原来是脱汗了没有接触到。重新焊了一下,上电一试再也不跳了。

按开机键晕还是上到0.32掉电,这时候0.32就考虑是CPU供电没有出来了,在掉电瞬间测了各个电压除了CPU的,其它都产生了。下面就是量CPU的供电条件了主要是测了VIN、VCC、和VRON正常了芯片没有工作,它坏了换一个,一上电还是0.32掉电,这次手气背了换了个坏的上去,VIN直接接地了,又从料板上找了一个焊上去测了一下没有短路,上电一试,电流华丽的上去了。此机修复。

苏州易佳笔记本维修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换好pwm ic 后,最好测一下,小心烧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