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屡烧整流桥

楼主(2012-01-13):
客人有台Aoc22寸的液晶显示器因为电压升高,烧坏了高压板,拆下来看,保险丝,整流桥,电容450V100uf电容鼓包了,都换了,不过电容代换的是400V100UF的应该是可以的。换了后,量测所有地方均无短路,通电,保险丝,整流桥又挂了。哎,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哪位高手知道老烧整流桥和保险丝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点评):
还有短路点,你没找出来

网友:
开关管肯定也烧了吧 换了试试

网友:
开关管和电压管理芯片

网友:
开关管并联的小电容

这两个地方比较多。

网友:
检测电源开关管,和取样电阻。

网友:
开关管,和PWM IC

网友:
保险处串联灯泡维修安全一些,不会烧件

网友:
有短路啊,串个灯泡慢慢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个40W的  ? 还是???

一般串100W在电源电路。如果灯泡发亮就是短路了,如果灯泡红一下就灭了。那就正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