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每次开机认不到硬盘,以后每次重启或者热启动后都能认到硬盘

楼主(2012-01-13):
一台电脑每次冷开机都认不到硬盘,以后每次重启或者热启动后都能认到硬盘的解决:
这个问提是应为:现在的新主板具有快速quick引导的功能,而老型号的硬盘不支持快速quick引导模式才出现的这个情况。
具有quick引导功能的主板,开机画面自检大概不超过3秒钟,原来老主板没有quick的主板引导自检画面要4--5秒才过完,所以老的硬盘在的
启动时间不够,也就是说,主板自检画面过完了,硬盘才开始工作,所以这个时间认不到,只要一重新启动,硬盘应为一直没有断电,所以在重新启动机器或者重启
进cmos后可以认到硬盘。单独测试硬盘的话硬盘没有问题,单独测试主板的话,主板没有问题,单是放到一起就会冷开机认不到硬盘。
这个问题解决办法:把主板quick引导关掉就可以了,在cmos里BOOT项----Boot settings configuration-----Quick Boot设置成Disabled就可以了

网友:
我去~真的啊~~~~~

网友:
o  还有这么一说啊 还真没遇到过 收下以后用到了试试

网友:
我说我的老机子怎么老是开机时找不到硬盘软从启下就行了,待会去调调试试

网友:
查查各项供电什么的 你可以查在不认硬盘的时候查供电什么的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有。有好比有的机子不认U盘起动一样,热起动才可以引导

网友:
还有这么一说;下次遇到时试试。

网友:
我也见到这样的机子  设置bios就好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哈、

网友:
还有这样的啊,给力!

网友:
没有遇到过,但是很有力!学习!

网友:
什么牌子主板

网友:
很好经验啊分享啊

网友:
很好,现在才明白!

网友:
去修电脑的地方看看~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问题,下次试下看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很少很少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电源不足也会这样

网友:
太好了~~非常感谢~~又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2013-01-12):
这个我也遇到过多次了,首次时搞的头都痛了!~

网友(2013-02-26):
开机,量一下硬盘供电

网友:
是个很细致的问题啊,一般人得挠头,分享了,谢了楼主 顶!!!!!!!

网友(2014-11-14):
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2015-10-08):
今天测试了一下,确定楼主的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
西数的新4k硬盘如果不是4k分区还会导致启动慢呢

网友(2019-09-16):
开机不认硬盘专题
:
https://www.chinafix.com/zt/3282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