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XP系统进度条完后出现几排英文不能进入系统?

楼主(2012-01-13):
请教各位师傅:
    一台式电脑,是XP系统,现象是开机后进度条走完后就停在几排英文的画面上,不能进入桌面。如里在走完进度条后在显示两排英文时,也就是说要在三秒内,在显示两排英文时按回车键就能进入桌面正常使用电脑。如果超过三秒,就是显示三四排英文时按回车键就不能进入桌面了。本人看不是非正常关机的原因,如果是非正常关机或其它原因,过一段时间是能正常进入桌面的。
    请问各位师傅这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
说了这么多, 不如贴个画面的照片上来------无图无真相说的就是这个吧..................

网友:
硬盘自检 先看下检测的那个盘  打开我的电脑---选中盘符-----鼠标右键点“属性”如下图

打上勾让它检测,如果是C盘需要从启电脑

如果盘内东西很多,会需要很多时间,耐心等待,如果东西不重要 建议格式化硬盘后在进行如上步骤。

有空可以点点我的小站 www.hezepc.cn 上面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应该是有逻辑坏道~~

网友:
嘿嘿 还有宣传的 热闹 没遇到过 只有自己研究 然后分享了

网友:
元老维客您好!谢谢你的回答,我是十足的菜鸟一个,本来应该贴一个故障图片上来的,由于条件不具备,只能用文字描述一下。就是进度条走完后,开始显示英文的时候就停在大约十排左右的英文画面上,进不了桌面,如果在显示两排英文的时候快速按回车键就能进入桌面,电脑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换系统呀。。换好为址

网友A:
分区格式化在装系统

网友:
这种情况多是因为非法关机所致,所以开机时系统会进行自检。开机时不要动他,等修复完成后会自动进入系统,下次再开就没事了。

网友:
是不是进XP系统后那种蓝色的画面  那个的话是正常的

网友:
偶都看迷糊了 贴个图上来 一目了然

网友:
是不是中病毒了, 呀, 重装下系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区格式化在装系统

张定文版主及各位师傅们好!舴谢谢各位的回复。看来不是属于非法关机造成的问题,因为等上一小时后都不能进入桌面。如果是非法关机的话,等不到二十分钟就进入桌面正常了,下次开机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看来只有修复系统或重装及分区格式化后再装系统了。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你这应该是分区有错误或者是分区里的文件损坏,你描述的应该是系统开机时的自动修复过程。小问题一般能修复过去,如果实在修复不过去就别修复了,回车进入系统以后把那个分区的重要文件拷走格式化一下,再把文件拷回去就好了。如果是硬盘物理损坏的话就准备换硬盘吧,也可以照三楼的朋友那样做做,文件大的话时间长点。

网友:
是啥样的英文,硬盘自检的么?

网友:
系统自检正常是一次检过下次就没了.但是也有检了下次还会出现,而且是自检过不了那种
倒计时10秒内按了键盘,取消自检就能进系统
如果进行自检就会一直自检,卡在那,一直无法进系统
如果楼主是这种情况的话,测下硬盘坏扇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区格式化在装系统

谢谢板主指点:先从简单做起走,重装系统就好了,一切正常。以前是XP系统,现在装的WIN7系统,是AMD主板,AM2、单芯片,大家说的单桥。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
是开机扫硬盘吧,在开始扫之前按回车或空格就跳过,开始扫了就扫到百分之几就扫不过去是吧.如果你确认你的硬盘是没问题的话可以把开机扫描关掉

去百度搜索“关掉开机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