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软件问题吗?

楼主(2012-01-13):
我现在用的这个ST 250G,用HD Tune检测,发现有一个坏道,还有就是硬盘线故障,但我刚又换了条硬盘线,之前也换过,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不知是哪的问题了。
那个坏道,有用MHDD检测,没有,只有一个50MS以上的,是否可以不理?

网友:
这么少,没有问题的。不用理它也可以

网友:
没事的 放心好了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只有一个50ms以上的应该是可以用的,以前是出了什么问题还是怎么的啊?

网友:
没事问题不大。。

网友:
现在的HD Tune很操蛋的,可以无视

网友:
坏扇区硬盘已经自己通过加入G表修复了,50MS就是那个地方硬盘磁头要定位到G表替换掉的扇区的位置去读写造成的,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谢谢!请问一般硬盘有坏道都会自己修复吗?

网友:
C7通信错误一般是数据线造成的,这个提示可以不理的

网友A:
但我换了好几条线都还是显示这样的错误,不知换线之后是否要做什么才不会显示此错误。

网友:
这个是当时MHDD扫描的结果,那个50MS说错了,是150MS,这个算坏道不?
据说坏道会扩大,不知一般出现坏道的盘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我换了好几条线都还是显示这样的错误,不知换线之后是否要做什么才不会显示此错误。

软件显示的东西,都是不会清零的,是记录在硬盘里的

网友:
正常不会影响使用的!一般都用MHDD测试的!

网友:
在WIN下测硬盘 测的不怎么准  还是在DOS下测的准一些   你的硬盘 没有什么问题  放心正常使用就行了